似乎是外扩的SRAM损坏,但不能确定!

楼主(2008-06-02):
DSP是2407,外扩了CY7C1021VC33-12,现在用仿真器运行程序读写外部SRAM中的数据,发现外部RAM中的D7这根数据线有问题:当A12为0时,D7读写都正常;当A12为1时,D7只能读出为1,用示波器观察,写SRAM时有D7=0写入,但在读出时一直为1。对外扩的程序SRAM读写也是一样:分配到8800H-9000H间的都可以正常写入,但从9000H开始的1000H空间就不正常(A12=1)。

以上可以判断是SRAM损坏吗?我板子上有一块MAXII的CPLD,开始没有调试,端口一直没有定义,DSP的所有地址线和数据线都和它连接,所以DSP和CPLD一开始都很烫,后来定义了逻辑和端口就不烫了。

网友A:
换一个试试呗

楼主:
SRAM是不是很容易损坏?

SRAM是不是很容易损坏?和读写次数有关系吗?

网友B:
很有可能是你的CPLD的影响或是焊接问题!

  如果CPLD在A12脚上分配出现问题好就很容易出现楼主的状态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

如果是CPLD管脚分配的问题,那是不是对SRAM造成了永久的损伤?只能更换SRAM吗?因为批量的话很难先定义了CPLD管脚后再焊接SRAM。

网友B:
CPLD不分配之前通常是输入的!

不会有什么影响,但烧过代码后就不一定了!如果直是CPLD配置出错的话,你这个现象是影响了SRAM的输入!所以SRAM应当没有问题,倒是DSP的地址线有点儿悬. 你最好先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