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一下我的tms320VC5402的FLAH扩展行不

楼主(2008-06-07):
逻辑控制部分采用Altera公司的可编程逻辑器件MAX7032AETC44-10,来实现各种逻辑电路设计,用于实现DSP 与FLASH 之间的时序控制,将FLASH 的前32K字映射到DSP 数据空间的8000H~FFFFH。
逻辑关系为:FLASH 写:/WE=/MSTRB+R/W,FLASH 读:/OE=/MSTRB+R/WFLASH 片选:/CE=/MSTRB+A15+/DS。

网友A:
呵呵,只是这个的话用74AS的们电路即可,没必要用CLPD

当然,如果CPLD还有别的用途,那还是值得一用的

楼主:
谢谢楼上

  这样A16到A18全都接地,也可以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