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于2812的ADC

楼主(2008-06-10):
2812的ADC有12位,也就是能达到0.000732的分辨率,但是它的实际精度能有多少呢?
我用它的ADC来测量一个经过TL431精密稳压可编程器件出来的电压,得到的测量结果如下,感觉波动也太大了点,是本身稳压的波动很大,还是说ADC的精度太差了?

网友A:
LZ的电路肯定是有问题!

你的ADLO接地了没?

楼主:
ADLO应该接电压两端中的低电位吧?

再说,本次测试中的ADLO也确实接地了

网友B:
2812的AD接法很讲究的

2812的AD接法很讲究的,和布线很有关系,TI网站上有一些文档,比较好,推荐用户怎样用。其次,就算布得很好,抗干扰措施也做得好,也只能达到10位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