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俺的仿真器挂了?????

楼主(2008-06-12):
今天焊了一块2808的新板,插上仿真器,打开CCS,连接不上.
重起N次,照样.....
把原来的好板子换上,照样........
抱着一丝希望回到家,用笔记本试...........

崩溃!

是不是仿真器挂了?         仿真器是合众达的

网友A:
先检查仿真器呗

不用连接板子,直接仿真器上电,然后跑sdgo工具看看就知道仿真器好坏了

楼主:
sdgo是什么东西?

呵呵,俺不懂啊

网友A:
安装CCS驱动时候好像自动带的

就是配置仿真器的那个小工具么

可以配置仿真器端口和复位仿真器用的

楼主:
挂了,怎么这么脆弱?

网友A:
bless

仿真器挂马不稀奇

所以搞DSP之前还是得好好调理你的开发环境

楼主:
这里的开发环境是指什么?

硬件连接没有问题吗

楼主:
那我那块新板子怎么弄呢?

也不敢随便连接另一个仿真器了!

网友A:
其实就是仿真器

先搞掂仿真器
然后看看驱动工作正常不,DSP能不能和主机通信
然后跑跑例程,看能设置断点、仿真之类的

刚开始肯定是不那么容易,其实大部分问题就是你驱动程序相关的
不同厂家的仿真器应该都配各自的驱动程序

个人感觉就是驱动的问题,按理说搞个DSP应该没那么麻烦,多试验试验

网友A:
检查电路吧

看看DSP的JTAG接口走线正确不
要是走线正确应该不会烧仿真器的
另外再试试仿真器,应该不会那么容易坏的
看看是不是设置出问题了

板子上电后测量下电压

楼主:
电压都正常,上电前量过了

最近很倒霉,手还被烙铁烫了,都味到糊味了....

网友A:
汗~~~

估计烫的比较严重。。。

不行直接找合众达吧,他们的支持还凑合
楼主你不妨再看看仿真器和芯片手册
个人感觉上电正常、晶振起震而且JTAG连接正常、仿真器有工作正常基本就没啥问题吧

楼主:
不确定,明天去公司好好弄弄

当时头晕眼花了,焊了一下午。匆匆测量电压正确后就连上了仿真器。

似乎,隐约,好像,大概....听到有 ~嘶~~的动静。

也不知道是俺耳朵,还是仿真器发出的//

网友B:
俺的并口仿真器上电前2次总掉线~~~要学会容忍~~~

楼主:
不是容忍的问题,

都上了N次了,就是坏了。

网友B:
找厂家换~~~

网友C:
俺这几年光学会了忍耐

网友A:
忍耐也是一种美德~~~~~

网友B:
哈哈~~~刚在单位加班就是去磨练忍耐了~~~琢磨怎么老牛开快

网友D:
从楼主的图片看,仿真器挂的可能性比较大。。。

seed的usb仿真器从开发板的JTAG口取得3.3V供电,这一点我觉得不好。

网友E:
确实是挂了,

今天找了技术支持,已经返厂维修了.

服务很热情,就是维修周期太长,10个工作日.

今天电脑重装了,声卡驱动装不上,反复2次了.

LENOVO真不地道,给了张XP的安装盘,还给了张VISTA的驱动程序盘.也不说明,NND,害人啊/////

看来,霉运还没有结束

网友E:
感谢两位还在关注

网友B:
几个大洋???俺的2个并口仿真器太古老了~~~

网友E:
应该不到2K,俺不知道,嘿嘿

只管使用,不管价格

网友B:
哈哈~~~村里有规定,2K为固产要村长特批...农村的规定太死板~~

网友E:
呵呵,可以买一个了,还能剩不少酒钱

网友E:
刚收到了修好的仿真器,合众达速度快啊,

赞一个。

坏了一个芯片,免费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