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DSP实现数值算法

楼主(2008-06-12):
需要用DSP用实现一种数值算法-QP(二次规化问题),

需要多次迭代,浮点计算,适合用DSP来实现吗?

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各位提供点建议和思路,谢谢

网友A:
可以是可以,注意运算的精度问题,可能会使结果误差偏大甚至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

网友B:
用long double吧,慢就慢点

用long double吧,慢就慢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