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10万个数据点的FFT运算

楼主(2008-06-15):
各位达人,10万个点的FFT运算大概需要多大的RAM,选用5000系列可以么,运算需要在10ms内完成。

网友A:
基本不可能在那么短时间内完成!

需要的RAM也在200K样点以上!
很难想象这么多样点算一次FFT是在什么地方用!

网友B:
即使空间问题不考虑的话,数据溢出的问题也很难解决

网友C:
用在什么方面

多少点与你要求的分辨率有关,10万要分辨到什么地步,还没有想到那个行业需要这么高的分辨率

楼主:
谢谢这么躲热心人 ,本人新人

近期从事超声信号的频率监控,要求频率分辨率至少10Hz,现在方案有所调整,只需要对几个关键频率进行监控了

网友A:
10Hz也用着10W点!

网友D:
采样频率多高?

网友E:
换一个思路

才一个超声,就计划用这么多点,那如果做射频的话,不就得使用巨型机了?
参考下频谱仪的实现原理或许会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