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cs3。3设计2407的程序,如何知道我用掉了多少程序空间

楼主(2008-06-16):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看map文件的

楼主:
谢谢,是这里吧

           name     origin    length      used    attributes    fill
         --------  --------  ---------  --------  ----------  --------
PAGE 0: VECS      00000000  000000040  0000000e     RWIX
         FLASH     00000044  000007fbc  00000fb3     RWIX

PAGE 1: B2        00000060  000000020  00000000     RWIX
         B         00000200  000000200  000001bc     RWIX
         SARAM     00000800  000000800  000004b6     RWIX
         EXTDATA   00008000  000008000  00000000     RWIX

网友B:
fuking

楼主,你看看编译后,文件夹里多了*.map文件没有. 用文本查看器。
如果没有,CCS里的OPTION里设定一下,MAP文件名

网友C(2010-01-20):
可以在文件管理器中的document中添加文件,选择.map。然后就可以看见了

网友D:
我用用了下,好象只能看到变量地址和程序空间,没有总的统计
我一般是拿块带RAM的板子,down一下,完成时会显示程序大小

网友E:
我也是初学者

网友F(2010-03-03):
今天来报道了,我用汇编完成了AD采用,觉得汇编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