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f2407a支持使用DSP/BIOS吗?

楼主(2008-06-17):
lf2407a支持使用DSP/BIOS吗?如果支持的话,在什么地方可以下载到lf2407a使用DSP/BIOS。

网友A:
不支持

串门~`

LF2407A不支持DSP/BIOS,C2000系列需要28x以上才支持~

网友B:
嗯,感觉上因为24的资源比较少,比如ram

而且内部也没有为bios做些特别的设置,比如28x就有一个定时器是保留做系统tic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