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cs 在debug: reset cpu后需要reload *.out文件的问题

楼主(2008-06-17):
大家好
    最近调一个dsp c程序,每次运行中如果debug:restart可以正常运行,但在debug:reset cpu后,提示无法加载intr_.asm文件,必须需重新reload *.out文件,才能继续运行,小弟不明就里,求助于各位大哥!谢谢了先!

网友A(2008-08-14):
回复:ccs 在debug:reset cpu后需要reload *.out文件的问题

个人的理解:
debug:restart后,程序指针指向入口地址,一般是c_int00;
debug:reset cpu后,程序指针指向复位向量指向的地址。这是它们的差别。
在调试时,如果硬件的引导模式不是SRAM,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