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2812的内部AD不好用,请大家说说?

楼主(2008-06-18):
(无正文)

网友A:
F280x系列的AD更好

楼主:
是不是要用外部AD来提高精度?

网友B:
确实不好用

F2812的AD转换器速度虽然快,但偏移误差与零点误差比较大,在AD输入接地情况下,竟然能采到50-80的数据(最大4085),TI公司不得不给出一个误差校准方式,也就是牺牲两路AD输入,一路送标准的0.5V  一路送标准的2V,通过采样后,算出实际偏移量与增益斜率,再将别的口数据按实际公式进行运算。当然了,这是建立在Ti公司认为每路AD通道差异不大情况下,实际上,只能减少点误差而已。总之不好用,差误很大,建议在精度要求较高的地方,外扩AD转换器

网友B:
最大4095

最大4095

网友C:
的确很烂

不过还在用

网友D:
感觉还可以

也是一直在用

网友E:
我没有用过

看来要用只能凑合一下了
ti怎么连AD都搞不好呢,
也不升级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