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与 sdram接口的匹配电阻是否可用的贴片磁珠代替?

楼主(2008-06-20):
dsp 与 sdram接口的匹配电阻是否可用的贴片磁珠代替?请各位老师指导,

比如外部总线133MHz,匹配电阻假定为60欧姆,用在133MHz的阻抗约为60欧姆的磁珠代替,免去了电阻的寄生参数。用hyperlynx仿真,用磁珠比用电阻波形得到相同程度的改善,并且减少了毛刺。

网友A:
比较有新意

首先赞一个,你的idea比较有新意。

案例:
    曾经发现,NEC的复印机中CPU总线采用磁珠串行端接,具体效果不祥。

剖析:
    理论上说,在信号跳变沿,磁珠除了能够抑制过冲,还会储能。这部分储存的能量最终还要释放在终端器件内部的输入二极管上(上拉和下拉二极管),导致器件承受过多的过冲能量,会降低器件的长期工作稳定性。但是电阻串行端接方式中,这部分能量大部分消耗在端接电阻上,减小了终端器件的负担。

结论:
    除非有特殊原因,不推荐磁珠串行端接,而推荐采用祖传下来的电阻串行端接。

史修栋
上海锐势机器视觉科技有限公司

网友B:
对于100M或133M总线,

这个匹配电阻完全可以省悼,只要做好PC布线,细心进行信号完整性测试,无论是用软件仿真还是实际布板实现,都没问题。我们做的Ver6.1版本的板子把这些电阻都省悼了。。。生产时很方便,工作中长时间检测也很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