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线器拔掉发烫,接上去就不烫了 ?

楼主(2008-06-21):
做了一个2812的控制板。调试碰到一个棘手的问题,在mc/mp做了一个跳线器,跳线器拔下来,电源dsp芯片就 发烫,接上去就不烫了 ?是怎么回事啊

把跳线器接上,jtag调试程序都可以,中断点灯,pwm都可以,就是拔下来跳线器,好像就短路了。不跑程序也烫!

网友A:
我的2812没使用MC/MP的跳线器

楼主:
那你怎么调试啊???

网友A:
CMD文件不同就行了

网友A:
两个CMD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8/20078622452425.rar

楼主:
我去研究一下~~

楼主:
a

还是很烫。。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决定把所有芯片都卸下来

网友B:
不知你的烫是到何种程度, 2812在150M是比较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