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个至少有3个D/A转换器,价格在60*币以下的DSP?

楼主(2008-06-23):
  DSP处理后可以经D/A转换后通过VGA接口输出图像。
  现在需要DSP的有3个D/A转换器,才能实现RGB。
  推荐一个至少有3个D/A转换器,价格在60人民币以下的DSP。

网友A:
直接带DA的不多吧

可以用PWM滤波实现
外扩DA一般比较贵

网友B:
DVD播放器芯片

哈哈,用DVD播放器芯片吧;
可以直接输出复合视频/RGB/YPbPr/S-VIDEO, 不用外加tv encoder;
更厉害的芯片把SDRAM也坐进去了, RMB30就可以买到了。

网友C:
  还是量大的IC便宜。 MTK做的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