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s3lv02dq for tms320f2812cant workcode先发出来,给大家看看

楼主(2008-06-30):
#include "DSP28_Device.h"
unsigned int Spi_VarRx[100];
unsigned int i,j;
#define WHO_AM_I 0x0f
#define OFFSET_X 0x16
#define OFFSET_Y 0x17
#define OFFSET_Z 0x18
#define GAIN_X 0x19
#define GAIN_Y 0x1a
#define GAIN_Z 0x1b
#define CTRL_REG1 0x20
#define CTRL_REG2 0x21
#define CTRL_REG3 0x22
#define HP_FILTER_RESET 0x23
#define STATUS_REG 0x27
#define OUTX_L 0x28
#define OUTX_H 0x29
#define OUTY_L 0x2a
#define OUTY_H 0x2b
#define OUTZ_L 0x2c
#define OUTZ_H 0x2d
#define FF_WU_CFG 0x30
#define FF_WU_SRC 0x31
#define FF_WU_ACK 0x32
#define FF_WU_THS_L 0x34
#define FF_WU_THS_H 0x35
#define FF_WU_DURATION 0x36
#define DD_CFG 0x38
#define DD_SRC 0x39
#define DD_ACK 0x3a
#define DD_THSI_L 0x3c
#define DD_THSI_H 0x3d
#define DD_THSE_L 0x3e
#define DD_THSE_H 0x3f

void delay_loop(void);
void spi_init(void);
void spi_xmit(int a);
int spi_rev();
void spi_fifo_init(void);
void Lis3lv02dq_init(void);
int read_LIS_register( unsigned char register_name);
void write_LIS_register(unsigned char register_name, unsigned char register_value);
void Lis3lv02dq_init(void);
void LIS_read_x(unsigned int *x);
void LIS_read_y(unsigned int *y);
void LIS_read_z(unsigned int *z);
void read_LIS_x_y_z(unsigned int *x, unsigned int *y, unsigned int *z);

unsigned int var1=0;
unsigned int var2=0;
unsigned int var3=0;
unsigned int Test_count=0;
unsigned int Test_flag1=0;
unsigned int Test_flag2=0;
unsigned int Test_flag3=0;
unsigned int Test_flag4=0;
unsigned int Test_var=0;
unsigned int Test_status[32];
unsigned int PASS_flag=0;
unsigned int Ret_var1=0;
unsigned int Ret_var2=0;
int ID_Lis3lv02dq;
//interrupt void ISRSciaTx(void);
//interrupt void ISRSciaRx(void);
#define LED0_ON GpioDataRegs.GPFDAT.bit.GPIOF6=1
#define LED0_OFF GpioDataRegs.GPFDAT.bit.GPIOF6=0
#define LED1_ON GpioDataRegs.GPFDAT.bit.GPIOF7=1
#define LED1_OFF GpioDataRegs.GPFDAT.bit.GPIOF7=0

void main(void)
{
/*初始化系统*/
InitSysCtrl();
/* 关中断 */
DINT;
IER = 0x0000;
IFR = 0x0000;
/* 初始化PIE控制寄存器 */
InitPieCtrl();
/* 初始化PIE参数表 */
InitPieVectTable();
/* 初始化外设寄存器 */
InitPeripherals();

//Step4,使用特定的函数重新分配向量使能中断
spi_fifo_init(); // 初始化Spi FIFO

spi_init(); //设置SPI工作模式,SPI初始化

Lis3lv02dq_init(); //加速度计Lis3lv02dq初始化

// write_LIS_register(CTRL_REG1,0xD7); //写加速度计地址20h,使加速度计从休眠模式唤醒(D7),160khz采样频率,使能xyz轴

ID_Lis3lv02dq = read_LIS_register(WHO_AM_I); //读取LIS的ID号

read_LIS_x_y_z(&var1,&var2,&var3);

LED0_OFF;
for(;;

}

//Step5,所有中断服务程序和函数
void delay_loop()
{
long i;
for (i=0;i<1000000;i++){}
}

//测试1,SPI 8位字符,自测试,主模式,上升沿,波特率设置0x07F
void spi_init()
{
SpiaRegs.SPICCR.all=0x0007; //bit6~SPI复位,设置时钟为上升沿传输数据,8位字符长度
SpiaRegs.SPICTL.all=0x0006; // bit2使能主模式,标准相位
// bit1使能Talk(使能发送,对于4引脚选项,保证使能接
//收器的spiste引脚),SPIINT屏蔽(bit0)
SpiaRegs.SPIBRR = 0x7C; //300KHZ设置波特率

//Step2,配置芯片的通用数字I/O为希望的功能引脚
EALLOW;
GpioMuxRegs.GPFMUX.all=0x000F; //设置GPIO工作在SPI的功能
//Port F MUX-x000 0000 0000 1111
EDIS;

//退出复位状态
SpiaRegs.SPICCR.all=0x0087; //使SPI(正常工作状态),设置时钟为上升沿传输数据,8位字符长度
// SpiaRegs.SPICCR.all=0x0097; //使能SPI自测试模式bit4,sIMO/SOMI线路被内部连接在一起,用于自测试
}

void spi_fifo_init()
{
//初始化SPI FIFO寄存器
SpiaRegs.SPIFFTX.all=0xE040;
SpiaRegs.SPIFFRX.all=0x204F;
SpiaRegs.SPIFFCT.all=0x0;
}

//发送一个读指令到加速度传感器
int read_LIS_register( unsigned char register_name)
{
int Rev_data;
int Tx_data =(register_name | 0x0080)<<8;
SpiaRegs.SPICTL.bit.TALK=0; //spiste引脚高阻

spi_xmit(Tx_data); //发送读取register_name指令,后8位位空操作指令
SpiaRegs.SPICTL.bit.TALK=1; //spiste引脚拉低

if(SpiaRegs.SPISTS.bit.INT_FLAG == 1) //读命令传输完成,数据可读
{
int Rev_data = spi_rev(); //接收数据
}

return(Rev_data); //返回读取到数据
}

//发送一个写指令到加速度传感器
void write_LIS_register(unsigned char register_name, unsigned char register_value)
{
int Tx_data =(register_name & 0x007F)<<8 + register_value ;

SpiaRegs.SPICTL.bit.TALK=0; //spiste引脚高阻

spi_xmit(Tx_data); //发送写register_name指令,后8位为写该寄存器的值

SpiaRegs.SPICTL.bit.TALK=1; //spiste引脚拉低

while(!SpiaRegs.SPISTS.bit.BUFFULL_FLAG ) //确认字节已经移位到SPODAT
continue;
}

//SPI发送
void spi_xmit(int a)
{
SpiaRegs.SPITXBUF=a; //向SPI发送缓冲写数据
}

//SPI接收
int spi_rev()
{
return SpiaRegs.SPIRXBUF; //读SPI接收缓冲数据
}

//加速度计Lis3lv02dq初始化
void Lis3lv02dq_init(void)
{
unsigned char id;
unsigned int w;

write_LIS_register(CTRL_REG1, 0xD7); //设置采样率,160khz。正常工作模式
delay_loop();
write_LIS_register(CTRL_REG2, 0x14); //从内flash校准参数,如X/Y/Z轴的偏移量和增益,
//调整到出厂设置,调往boot位置o
delay_loop();
write_LIS_register(CTRL_REG1, 0xD7); //设置采样率,160khz。正常工作模式
delay_loop();
write_LIS_register(CTRL_REG2, 0x44); //读取完高字节后数据更新,确保数据传输正确, 使能数据更新信号

id = read_LIS_register(OFFSET_X); //读取X轴加速度偏移量
printf(" 0x%x ", id);
id = read_LIS_register(OFFSET_Y); //读取Y轴加速度偏移量
printf(" 0x%x ", id);
id = read_LIS_register(OFFSET_Z); //读取Z轴加速度偏移量
printf(" 0x%x ", id);
id = read_LIS_register(GAIN_X); //读取X轴加速度增益
printf(" 0x%x ", id);
id = read_LIS_register(GAIN_Y); //读取Y轴加速度增益
printf(" 0x%x ", id);
id = read_LIS_register(GAIN_Z); //读取Z轴加速度增益
printf(" 0x%x ", id);
write_LIS_register(CTRL_REG1, 0xD7); //写CTRL_REG1工作状态,正常工作
id = read_LIS_register(CTRL_REG1);
printf(" 0x%x ", id);
id = read_LIS_register(CTRL_REG2); //读取CTRL_REG2
printf(" 0x%x ", id);

LIS_read_x(&w); //读取X轴加速度
LIS_read_y(&w); //读取Y轴加速度
LIS_read_z(&w); //读取Z轴加速度
}

//读取X轴加速度
void LIS_read_x(unsigned int *x)
{
unsigned char low, high;

low = read_LIS_register(0x28);
high = read_LIS_register(0x29);
//printf(" 0x%x ", high);
*x = (((unsigned int)high)<< | low;
}

//读取Y轴加速度
void LIS_read_y(unsigned int *y)
{
unsigned char low, high;

low = read_LIS_register(0x2A);
high = read_LIS_register(0x2B);
*y = (((unsigned int)high)<< | low;
}

//读取Z轴加速度
void LIS_read_z(unsigned int *z)
{
unsigned char low, high;

low = read_LIS_register(0x2C);
high = read_LIS_register(0x2D);
*z = (((unsigned int)high)<< | low;
}

void read_LIS_x_y_z(unsigned int *x, unsigned int *y, unsigned int *z)
{
LIS_read_y(y);
LIS_read_z(z);
LIS_read_x(x);
}

//===========================================================================
// No mo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