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能不能用一个从选择信号同时选择多个SPI设备?

楼主(2008-07-08):
(无正文)

网友A:
不知道,但是

从机单向接受应该可以,双向通讯肯定冲突。

网友B:
SPI是单机通讯的协议

如果主机发送,多个从机接收的话,只单向传输的话,我想应该可以,不过要注意总线的驱动能力,如果做双向通讯,就会有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