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812 SPI 继续请教高人

楼主(2008-07-10):
目前的情况是,8M速度,从模式;

接收中断中,需要两次访问数据缓冲区(一个发送缓冲区,一个接受缓冲区);导致中断溢出;

如果只访问一个缓冲区,不会出错;

但我想做成双工通信,即访问两次缓冲区;

请教高手,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或者成熟的方案?

网友A:
应该是程序框架的问题~~~

网友B:
2812专题

http://forum.**thread/9247/1
跟我一起玩DSP系列——2812篇
 相关链接:http://forum.**thread/9247/1

网友A:
哈哈~~~楼上玩dsp一般般~~~声明俺也是2812菜鸟~~~

楼主:
我是个菜菜菜鸟

hotpower是个大牛人!很谦虚!!!

3楼的那个专题里面我也没有看到关于spi什么能用到的东西;

我在思索怎样提升中断的处理速度,头疼啊!!!

spi这个东西虽然速度快,但用起来还是要费点时间琢磨的!!!!!

网友A:
SPI应该不难~~~俺用过多高速缓存串口.

电话上录放音(读写flash).

2M上跑32个时隙(字节)...没有好的策略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C:
你搞这么高,还不如用双口ram

楼主:
to ls

我是个干活的;
起初的方案不是我定的;当初就准备跑2M完了,没有想到现在不够用了,就提速度,出现瓶颈了;
改动的话要重新做板,牵扯到很多东西了;;;;;;;;

刚看了一下HotPower的文潭,写的很好!!!!!!!!!!

网友A:
哈哈~~~双口ram是不行的~~~

 相关链接:http://www.hotpower.org/

网友D:
SPI还跑那么快?板内还差不多,板外就等着死吧...

楼主:
继续请教

to hotpower:为什么不能用双口ram??
to xwj: 我还真准备两个板之间跑呢,大师距离不会大于5cm;

网友A:
双口ram的容量是有限的,时隙是无限的~~~

网友C:
双口可以,你是双工的就用两个

你看一下28的spi有没有buffer,我记得好像是8个缓冲,如果你每隔50us传8个数据,50uS内又能处理完数据,单相可以,如果是双工,你要判断spi总线,到底哪个是主机,哪个是从机,或者你用一个spi,另外一个用双口ram,就双工了

楼主:
谢谢ls

事实上spi的机制就是双工的,关键是处理速度的问题;

网友C:
spi怎么会是双工?

双工是说双方可以同时发信息,spi哪能同时发信息,不要说是通过发的同时交换出对方的信息,这个可不是双工.

楼主:
to ls

感谢你回复,
我这样理解,master->slave发送的同时,也收到了slave的东西,问什么不可以叫做双工?spi的机制是,master 和 slave都有一个移位寄存器,在clk的作用下,数据移位,形成两个终端数据的交换;

抄袭一点东西做个证明:

SPI,是英语Serial Peripheral interface的缩写,顾名思义就是串行外围设备接口。SPI,是一种高速的,全双工,同步的通信总线,并且在芯片的管脚上只占用四根线,节约了芯片的管脚,同时为PCB的布局上节省空间,提供方便,正是出于这种简单易用的特性,现在越来越多的芯片集成了这种通信协议,比如P89LPC900.

网友C:
一腔鲜血喷涌而出

我给你1块钱,我同时我不经你同意从你口袋里又拿回1000块,这叫双工吗?

楼主:
呵呵,不要激动

你给我1块,我还你一块,这是游戏规则;
我不会给你1000的,
当然了,这1块钱我愿意给的情况下,给你,
不愿意给的时候,我可以把你的钱退还;

双工的定义是,双方同时收发数据,与是否愿意无关;

网友C:
不喷血了,你自己想吧,唉

网友E:
可以试试DMA模式下的SPI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