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642的HPI写问题

楼主(2008-07-13):
两片DM642,主DM642的EMIF与另一片的HPI互联,主DM642对从DM642读写操作,主DM642的/ARE,/AWE接从DM642的HDS1,HDS2.主DM642的/AWE接从DM642的HR/W。
读HPIA和HPID正常,但无法写入。主DM642的EMIF配置成异步32位。
用示波器打CS信号,连续读操作时CS信号频率200K,连续写操作时CS信号频率2K。请问是配置问题吗?

楼主:
连续读操作波形

读操作代码
*ptr=(Uint32)0xb0000008;
while(1) {xxx=*ptr}

绿色信号是CE3,作HPI的片选。

楼主:
连续写操作波形

写操作代码
*ptr=(Uint32)0xb0000008;
while(1) {*ptr=xxx}

绿色信号是CE3,作HPI的片选,2KHz。黄色信号是HR/W

楼主:
恳请高手指点

网友A:
HPI好像有个ARDY,在Slave准备好后才能进行操作

写操作周期变为2k,估计是在等待Slave的ARDY信号超时拉长了
你应该用逻辑分析仪多分析几组信号

楼主:
感谢luomh98,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