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上电后芯片发烫

楼主(2008-07-14):
请问:
    为什么DSP上电后芯片发烫?但是DSP还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A:
俺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俺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上拉和下拉电阻要用阻值大的电阻如10K,再认真比对一下Datasheet,看看其他的电阻电容是否和其要求相一致

楼主:

但是我没接多少上拉和下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