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宏定义做成全局的?

楼主(2008-07-15):
请教:一个项目中包含多个源文件,在某个源文件中定义了很多宏,要在其他源文件中使用,怎么处理呢?就是说,如何把宏定义做成全局变量一样?

网友A:
把宏放到.h文件中去定义,然后需要的时候include一下

网友B:
这样会include多次,编译器不会警告吗?

楼主:
多谢圈圈!

多谢圈圈!
哪个源程序要用到宏定义,就要包含一次,是这样吗?

网友A:
是的。你不会没用过像寄存器、IO口定义那些头文件吧?

其实那些头文件里大部分都是宏定义。

多个文件中引用,并不会出现警告或错误,因为宏定义是指对某个文件有效的。

如果在单个文件中多次引用,则可能会出现错误或警告,这时可以用#ifndef来控制下。

//先判断下__FileName_H__是否被定义了,没有定义时才能编译下面的代码
#ifndef __FileName_H__
#define __FileName_H__

//需要定义的宏在这里面写

#endif

楼主:
没发现什么更好的方法

似乎只能象圈圈说的那样。
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

网友A:
如果只有少量的宏,可以考虑在编译环境里面定义全局宏

全局宏通常在工程选项里的C语言选项里设置。

但是你这里有大量的宏,这样操作就不方便了,而且移植性不好,最好还是在头文件中定义。

网友C:
看看DSP 的BIOS里面的那么多宏定义

自己多看几个就学会了,为什么呢就需要问问查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