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和24X DSP之间如何实现通信/TIMER问题

楼主(2008-07-17):
1:采用什么方法?
主要是通过51传数据给DSP,不用DSP主传

注意到24X上面有SPI口,有没有人用过51模拟SPI来和DSP通信的?

不过好象DSP上面的SPI有一定的速率规定,这样是不是就对单片机的模拟SPI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4X系列我想不出其他什么好方法了——直接用GPIO不断查询的方法好象也说的过去

类似于SPI的通信方法,CS信号通知DSP开始查询,51发一信号,然后时钟上,DSP检测到时钟则将信号录入,以此进行。

请问我的思路有没有问题,或者说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比较直接的办法?

2:原来一直是用51来记时,51 12M晶振情况下16BIT TIMER可以计时到六十多个MS,这样就完全足够了,但是DSP的频率要高很多,如果做到40MHZ的话,TIMER就基本只能计时到一个多MS,这个时间对我来说完全不够用,需要多记很多次。

请问大家在使用DSP TIMER的时候一般对于这种问题怎么解决?

可能大家用DSP的TIMER一般用于PWM之类的东西,像我这种用来单纯计量测量时间的情况比较少。

俺是DSP小菜菜,请大侠不吝赐教!

最后问个题外的,这个支持24X系列的USB仿真器大概什么价位啊,如果只搞一次的话,这个东西貌似倒是占了很大的比重,呵呵。

网友A:
我认为,,,

spi可行;spi的通信速率是可调的,你可以弄低一点

仿真器大概1000的样子,也有几百块的,但我们强调质量第一;;;;

网友B:
通讯用urat,软件spi也可以

第2个问题你设个计数器加,就可以了,多动脑子,这么懒,当心脑子老是不用,会生锈的.

楼主:
re

呵呵,楼上说的是,也想过设个标志记溢出个数的:)
本来想直接把单片机完全换成DSP控制的,但是以前单片机的东西程序之类的都调好了,上了DSP之后还要完全重新搞过,特别是两个的时钟周期差别挺大的,时间参数又要重新设过—对不起,俺又偷懒了,呵呵
不过现在想想就算了,要是上了DSP老是调不出来就麻烦了,先用单片机控制做一下下,给DSP点东西算算就好了,毕竟是验证个方法,先把方法确认能行了再说,再做块纯DSP的板也就心里有底了

另外再问个问题,这个DSP里面GPIO口谈到了输出电平问题不用转换了,基本满足了。我看了大部分的芯片好象确实还真过的去。不过以前做LED显示的时候也是因为偷懒(汗...)买了块MAX7219,居然要求LOGIC H最低3.5V,这个时候基本就不太兼容了,是不是整个三极管加两电阻转转电平就好?倒是见过专门IC LVC245把高转低的,没见要求低转高的,呵呵。

楼主:
2楼大哥,现在满天的合众达的仿真器,USB据说一两千

晕死啊——我加个DSP芯片在板子上最多再来个电源什么的,多不了几十块钱

买个仿真器倒是可以做一二十块板子了

导师是个老扣,呵呵,木办法啊

其实用个DSP就不用什么,用个A/D再来个FFT,最后驱动个LED显示一下下,跟51通个信

就怕只用这一回,以后师弟师妹们不用DSP了,这个开发成本那就相当得大了

DSP啥时候能跟ARM那样就好了,直接JTAG烧,要不是就是支持串口/网线在线调

买个开发板一套下来便宜的才800块,贵的一千多点。TI啥时候也改进一下吧。

看来求个二手的也可以,呵呵。可惜21IC没二手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