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642复位问题解决 经验分享

楼主(2008-07-21):
   前段时间调一DM642的板子,DM642配置部分的电路在之前的一个项目上也用过(复位均采用RC电路),而且运行状态良好。不同的是,之前是八层板,现改为四层板。
    上电复位后,用CCS读写EMIFA上的SDRAM,正常,填充数据然后再读回来也对。当程序编译连接后却不能加载,出错提示为端模式不匹配。读配置寄存器,发现端模式为大端(设计应用实际为小端),不管这么多,先用大端进行编译,然后可以顺利加载和运行。但问题为什么这样,设计的可是小端模式?
    重新检查所有上电时用的配置。比较复位波形(现在板子和之前项目的),复位波形总体相似,长度能满足200ms要求,但波形上叠加有毛刺,且在200ms末端比较严重。
    起初以为电源问题,查补所有电容,不对。换外部开关电源,不对。
    没招了,更换复位电路。采用MAX708,VERY GOOD!
    汇报完毕!OVER!

网友A:
学习了

我一般都是用TI的电源芯片上的复位的,效果也不错的

网友B:
re

复位芯片最好使用有延时的那种;
比如可以延时300ms的,电源稳定后延时300ms才release reset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