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模拟IIC总线,不使用NOP,有谁尝试过

楼主(2008-07-24):
DSP模拟IIC总线,不使用NOP,我现在只想到用CASE来处理,有没有对这方面感兴趣的朋友,一起讨论一下

网友A:
将晶体弄慢些!

哈哈哈!  还看见可以用UART或是SPI来模拟!

网友B:
状态机

使用状态机;
状态机的状态每100us更新一次(如定时器),在每个状态里面执行一个动作(set scl, clear scl, set sda, clr sda, read sda);

这样不会减小系统的响应能力(没有使用延时)

楼主:
3楼的想法与我相同

2楼的想法我暂时不能采用,我现在就是要放弃硬件资源,用程序来实现

网友A:
3楼的会有一个高速中断的时钟!

0.1ms的中断对差不多的片子来说是个相当大的负担!进出中断用的时间较长,会额外增加CPU负担,看过用SPI来做的,觉得这个方法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