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处看到的,深表怀疑,请大家鉴定。

楼主(2008-07-25):
“现在,就算功能最为强大的单片DSP处理器也不能实时压缩(H.264)高清视频。而使用DSP阵列的成本让人难以接受,同时多片DSP处理器将带来系统分割和调试的困难,增加系统的不稳定性,增加PCB成本。假如使用单片FPGA,或采用FPGA加DSP处理器协同工作的方案,这些困难均可迎刃而解。”

网友A:
是的

就算功能最为强大的单片DSP处理器也不能实时压缩(H.264)高清视频,,,,
目前广告里宣称的基于DSP的D1/H.264压缩大都进行了预测模式简化,更别提高清了,,,,其代价就是码流增大,,,,
在DSP里面集成H.264硬压缩编码器(或部分特性)应该不错
TI在DAVINCI里面已经提供了很多音视频编解码库可供调用,包括H.264,没测试过效果,,,,

网友B:
fpga

确是好东西,但两个问题,一是成本高,一块V5,要几千块钱,另外就是开发起来,比DSP要难上多倍。

楼主:
那么贵啊

咋舌。。。

网友C:
呵呵

楼主的帖子貌似一段FPGA厂商的广告~~~~~~~~~

网友D:
说两句

1、用DSP TMS320C6455可以实时压缩H.264视频,虽然成本高了点。
2、用FPGA实现实时高清H.264,开发工作量很庞大,必须用高端FPGA,成本也很高。如果买IP,成本更高。
3、用DSP配合FPGA实现实时高清H.264,综合了DSP的灵活和FPGA的实时性,可行性不错。
4、用ASIC实现实时高清H.264,受制于厂商,而且当前实时高清H.264的ASIC都不很成熟,要有当小白鼠的心理准备。

史修栋

楼主:
TO:6楼

“2、用FPGA实现实时高清H.264,开发工作量很庞大,必须用高端FPGA,成本也很高。如果买IP,成本更高。”
请问怎么样的FPGA才算高端?需要看哪些参数?

网友E:
看样子你是没有见过世面,我用648压缩了高清

楼主:
TO:8楼

您说对了,我从来没用过DSP,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