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13的SDRAM需要阻抗匹配吗?

楼主(2008-07-26):
我现在正在做6713,第一次PCB没有对SDRAM阻抗匹配,只作到数据线等长,地址线等长.现在在PCB测试SDRAM正常.
但我后来详细看6713的PDF文档,文档里建议SDRAM阻抗匹配,16位100MHz建议78欧姆.请教高手,6713的SDRAM需要阻抗匹配吗?

网友A:
个人见解

高速信号最好还是加上阻抗匹配比较好,否则信号反射和振铃都很难消除
而且预留了电阻的位置,就算是不用直接短路即可,
但是如果不加,想再加的话,那就比较困难了

楼主:
请教

我在PCB上加33欧姆排阻来消除信号反射。如果重做PCB,阻抗匹配是做在PCB板走线上,还是加电阻做阻抗匹配?文档里建议SDRAM阻抗匹配,16位100MHz建议78欧姆。这78欧姆包括消除信号反射的33欧姆排阻吗?

网友A:
加电阻做阻抗匹配

走线匹配阻抗比较难控制,除非做很好的信号完整性分析和仿真
阻抗匹配是等效阻抗,包括外接电阻、布线线电阻、和外围连接的器件阻抗

网友B:
据说加不加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