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ackfin 烧写flash的文件格式

楼主(2008-07-31):
想在bf531的板子上把一个程序烧进flash,己经找到烧写的方法,就是不知道用什么格式烧写进去才能正常运行,知道的人请指导一下好吗?谢谢!

网友A:
是什么程序啊,VDSP的还是uClinux?

楼主:
VDSP

vdsp的,麻烦了!

网友B:
烧写格式

主要看你的程序编译成什么格式,如果是二进制就用二进制烧写,如果是HEX就选择HE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