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简的FPGA编程方法 强烈推荐~~~~~~

楼主(2008-08-02):
引言

        便携式、小型的仪表和设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应用领域,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会有比较大的市场

。而FPGA等现场可编程器件也是正在兴起与普及的一种器件,把FPGA更好地运用到上述仪表和设备中,

可以减少这些仪器、设备的开发周期,大幅度提升这些仪器的性能,减少总成本和体积等。

  在许多应用场合,如大型设备中的板卡,比较适合采用标准的FPGA编程电路。但是对于便携式设备

的应用场合,采用标准电路联系FPGA与CPU需要消耗的资源太多。许多DSP芯片只有2个通用I/O引脚,所

以如果能只使用1~2个引脚就完成FPGA编程功能,意义将非常重大。

  本文提出一种精简的FPGA的编程电路,它只占用控制器的1~2条I/O控制线,其成本和功耗很低,很

适合大规模地在便携式小型仪表产品中应用。

  标准的FPGA编程电路以Xilinx的Spartan系列FPGA为例,图1是一个标准的编程电路。电路中控制器

使用了4条控制信号线PROG,CLK,Data,DONE.首先Prog信号控制FPGA的初始化,一个Prog信号的低电平

使FPGA进入编程状态,在编程过程及以后的运行过程中,Prog信号保持高电平;在编程过程中,Data信

号与CLK信号配合,在每个Clk信号的上升沿,FPGA锁定/读取一个Data信号,如此循环,直到控制器将需

要编程的程序全部送到FPGA中;当FPGA正确接收到编程程序以后,就会产生一个DONE信号,通知控制器

一切完毕。

  该电路是Xilinx公司推荐的一个FPGA的标准电路,对于许多常规应用场合,它还是比较合适的,但

是对于手持式仪表等尺寸非常小的设备,由于控制器本身只有1~2个I/O控制线,而上述标准电路占用4个

I/O口,就有可能无法应用。精简的FPGA编程方法本文给出了一种精简的FPGA编程电路如图2所示

。控制器的I/O控制信号线包括P/C和Data.P/C控制信号产生图2中所示的波形,经过Prog解码电路(如图

4所示)得到Prog信号,经过CLK解码电路(在本例中也可以不经过),得到CLK信号,它们与Data一起组

成完整的FPGA控制信号,完成对FPGA的编程控制。

  该电路只使用2根I/O控制信号线,比标准编程电路要少,利用特殊控制信号的编码与解码,得到完

成FPGA的编程工作。

  更进一步,也可以只使用一个I/O控制信号线,如图3所示,使用Prog解码电路(如图4所示)、CLK

解码电路和Data解码电路(如图5所示),得到FPGA编程所必须的Prog信号、CLK信号和Data信号。该方

法比图2所示的电路所需要的控制线还要少。

  本方法利用比标准FPGA编程电路更少的I/O控制线,经过解码电路的解码得到FPGA编程所需要的控制

信号。对于不同公司的产品,本方法只要稍加变动就可以使用。应用案例以Xilinx的Spartan II

系列产品为例,图4为Prog控制信号解码电路,图5为Data信号解码电路。不妨假定CLK信号的周期为Tclk

,Prog解码电路中的时间常数为tProg=R1*C1,Data解码电路的时间常数为tData=R2*C2. Prog控制信号

解码电路的原理: P/C信号或P/C/D信号由Prog编码和CLK(Data)编码组成,其中Prog编码是一个周期

比较长的高电平,见图4的t2-t0,它大于Prog解码电路的时间常数tProg,CLK(Data)编码是周期比较

短的脉冲,小于解码电路的时间常数tProg,所以Prog信号可以被解码得到,而其他不相关信号则被过滤

掉。一般可以选择Prog编码周期t2-t0>5tProg,而CLK(Data)编码周期t3-t2<1/5tProg.当FPGA编程结

束以后,P/C信号,或者P/C/D信号应当立即复位,否则Prog会出现错误。

  Data解码电路的原理可以分成Data=0和Data=1两种情况:Data=0时,当P/C/D信号的前一个数据的上

升沿t5结束,并保持一段时间,到达t6后,继续保持高电平,经过大约tData(与先前状态有关),Data

控制信号线就会出现低电平,即信号0,为了更加可靠,可以等一段时间,到达时刻t9时P/C/D信号再给

出一个负脉冲用于锁定数据。当然负脉冲的宽度应当比较窄,否则Data信号会反转,通常负脉冲宽度

t10-t9<1/4tCLK. Data=1时,当P/C/D信号的前一个数据的上升沿t5结束,并保持一段时间,到达t6后,

立即进入低电平,经过大约tData(与先前状态有关),Data控制信号线就会出现高电平,即信号1,为

了更加可靠,可以等一段时间,到达时刻t10时,P/C/D信号再给出一个上升沿用于锁定数据。

  这样Data信号也可以被正确地解码出来。在本例中CLK信号无须专门的解码电路,P/C/D信号可以直

接作为CLK控制信号使用。
本方法经过实验验证,其中R1=10KW,C1=0.1mF, R2=1KW, C2=0.01mF,D1为1N5817,U1/U2为74HC14.

当然也可以根据需要进行调整。结语FPGA是一种功能非常强大,非常灵活的器件,正在向各种中

、高档的应用普及,采用本文提出的精简FPGA编程方法,节省了控制器的I/O线,克服了FPGA在便携式设

备中应用的一个瓶颈。文中给出了其基本原理并通过了实验,具有一定的使用价值.

本**来自中国IT实验室http://embed.chinaitlab.com/

网友A:
bucuo

qifa heng d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