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335的片外ramioad的运行

楼主(2008-08-18):
本文来源于HELLODSP。

在往片外ram里load程序运行时,必须先初始化xintf-即是端口gpio等时钟配置跟功能设置等,才能load。cmd只需要把text的地址改成片外ram的入口地址即可,如0x1000000。

menuitem "ICETEK";   在ccs菜单的gel里添加"ICETEK"  menuitem -增加gel菜单选项

在"ICETEK"这个菜单里添加emif_init 点击emif_init,即是开始运行emif_init();
hotmenu emif_init()
{
    #define EMIFA_1       0x00006F88    //端口配置寄存器
    #define EMIFA_2       0x00006F96   //端口配置寄存器
    #define EMIFA_3       0x00006FA6  //端口配置寄存器
    #define EMIFA_4       0x00006FA8 //端口配置寄存器

    #define emifa_5       0x00007020     //xintf的配置时钟寄存器

    /* EMIFA */       寄存器赋值初始化相应的寄存器
    *(long *)EMIFA_1      = 0xff000000;
    *(long *)EMIFA_2      = 0xfffffff0;
    *(long *)EMIFA_3      = 0xFFFFFFFF;
    *(long *)EMIFA_4      = 0x0000ffff;
*(long *)emifa_5      = 0x00001000;
}
转载请注明出自DSP交流网 DSP学习第一论坛 DSP技术应用与推广平台 DSP开发服务平台 http://www.hellodsp.com/bbs/,本贴地址:http://www.hellodsp.com/bbs/viewthread.php?tid=8917

网友A(2013-10-28):
你好,我用的CCS5.3,想向片外区域6下载程序,在CMD文件中.text、.cinit、.pinit、.switch和.stack、.ebss、.econst、.esysmem都映射到区域6的地址中,在Debug后,选了Scripts->XINTF Enable,再将.OUT文件下载进去,可是出现了错误“C28xx: Trouble Setting Breakpoint with the Action "Finish Auto Run" at 0x1807c8”,请问你知道怎么回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