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口方式在线烧写flash的cmd的作用

楼主(2008-08-21):
想把灯亮灭的程序烧到flash中去,用的是5402.应用工程为led.pjt和烧写工程boot.pjt。先把led.out加载到DSP中,再把boot.out加载到DSP中,并运行,则可以把程序烧到DSP中,我找TI的手册没找到这种烧写方法,只有把hex写入flash的方法介绍的文档。所以不明白这种二次加载的方法中,两个工程里都有.cmd文件,内容也不一样,它们到底是什么作用啊,为什么有两个.cmd啊?请大家指点一下。如果您有54xDSP烧写的例程能不能发我一个啊,谢谢了!greenlife521@yahoo.com.cn

网友A:
这种方法不好,2个程序占用1个空间

以前采用把需要写入的程序的Hex文件变为数组再用另1个程序操作flash写入。

这样和楼主的方法一样,2个程序占用1个空间

现在采用自己编写的用PC并口SPI方式将out文件通过API函数调用hex500转换为

Hex文件后直接写入flash,当然DSP的ISP程序是需要自己编写的。

这种ISP比通常的boot要灵活的多,下载10秒内即可完成。

而且可以根据自己的硬件来ISP其他硬件的数据。

并可以诊断系统硬件错误。

网友B:
我来答答

两个CMD文件配置的地址不能够重复,两其装入RAM后,运行BOOT.PRJ,将你的程序烧写到FLASH里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