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0x系列A/D输入阻抗匹配输入跟随运放如何选择?

楼主(2008-08-27):
240X系列的A/D输入我看需要根据采样率不同进行阻抗匹配,因此在输人端引入了一个运放进行电压跟随来做阻抗匹配

请问一般情况下这个运放怎么选?有什么特殊要求没有?

网友A:
基本没特殊要求,看你的信号频率、精度来定运放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