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很白痴的问题:编译时~~~~~~

楼主(2008-09-02):
编译时提示:
"C:/CCStudio_v3.1/C6000/csl/include/csl_chiphal.h", line 262: fatal error: #error NO CHIP DEFINED (use -dCHIP_XXXX where XXXX is chip number, i.e. 6201)
麻烦知道解决方法的高手指点下

网友A:
我知道:)

在下认为,这是因为使用了DSP/BIOS。
在build option中,加入“-dCHIP_XXXX”即可。其中XXXX可以用具体型号代替。比如-dCHIP_DM642即可改掉这个错误。

网友B:
那么请问

DSP /BIOS是什么东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