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的FFT看不懂,求达人帮忙理解一下.

楼主(2008-09-04):
TI, fft, IPC, PCB, pc
if (acq.acqflag==0)     // If the samples are acquired
            {
                RFFT32_brev(ipcb,ipcb,N);
                RFFT32_brev(ipcb,ipcb,N);
                //仿真时,我查看上面出来的ipcb的数据,
                  ipcb的数据在有没有上面两句话都一样啊.
                   TI加上这两句有什么含义吗?

                fft.win(&fft); //加窗是什么意思?有什么作用?查看最后的结果时,加窗与不加窗区别很大啊.
                RFFT32_brev(ipcb,ipcb,N);
                RFFT32_brev(ipcb,ipcb,N);  // Input after windowing

                fft.calc(&fft);
                fft.split(&fft);
                fft.mag(&fft); //这里出来的最后的值,我怎么调用?
                                  比如我采一样50HZ的交流信号Ia,6.4K的采样频率,每周期采128个点,我怎么用这组数算Ia的有效值?能提供详细资料的下载地方更好了.

                acq.acqflag=1;      // Enable the next acquisition
            }

网友A:
看dft原理

楼主:

就是看不懂,才上来问一下的.信号处理也看过.只是一些过程感觉跟TI的程序对不上.

网友B:
...

RFFT32_brev(ipcb,ipcb,N);
RFFT32_brev(ipcb,ipcb,N);

运行2次又返回到原来了

楼主:

就是已经返回来原来的了,就是用与不用都一样,为什么要用呢?
FFT这不是处理更慢了.

网友C:
难道TI不会写注释吗

我当年用FFT的时候把把输入输出地址还有点数带入TI的函数,就可以了,出来结果后作一个IEEE浮点数转换,好像不用看它源代码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