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07在仿真时为何与烧写后的速度不一样呢

楼主(2008-09-09):
(无正文)

网友A:
应该是不用通过JTAG口与计算机通讯吧!

楼主:
我是usb仿真器de

我是usb仿真器,jtag端口连接啊,全速运行的时候与下载烧写后进行比对的,烧写后led闪烁速度比仿真时led闪烁速度快了好多,差不多2倍,好多芯片工作的时许都因为仿真时调试好而在下载后无法工作了,估计是速度过快

网友B:
电池!仿真你是在MP模式下么!

如果是,那是肯定要慢的,因为外部存贮器引址要比内部flash寻址慢,最高性能也只有内部的1/3

楼主:
是的,仿真一定要在mp模式下吧

网友C:
re

很多高速的要求下最好不用仿真进行,特别是C语言中级或高级语言写的程序,通过CCS仿真有时候不准,在DSP最高频率下出错率高,建议降频使用,给以后改进预留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