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13 mcbsp 采用rint和xint中断 但是示波器测不出clks

楼主(2008-09-10):
6713 mcbsp 采用rint和xint中断 但是示波器测不出clks
各位同仁 大家好  请教一个问题
6713 mcbsp 采用rint和xint双中断 程序完全好用
但是示波器测不出clks  dx fsx
幅度应该是3。3V吧   不知道为什么啊?
万分谢谢

网友A(2010-09-09):
查看一下寄存器设置,是不是clkstp没有设成0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