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家帮忙分析一下,我的程序是不是跑飞了十分感谢!

楼主(2008-09-15):
我的程序在运行过程中,前面经过了几个中断和中断处理都很正常,可是运行到下一个中断处理的时候,没有到我的中断处理程序,而是在interrupt USER10_ISR(),这里中断了,等我把我程序中的一个我用来测试的一个对程序运行没有任何影响的全局变量定义取消,结果我的程序在interrupt void ILLEGAL_ISR(void)这中断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是cmd分配的地址不够而导致程序跑飞还是其他什么原因?谢谢了不胜感激!

网友A:
跑飞了

你的中断现场保护做好了吗

楼主:
除了这个还有什么可能呢?谢谢

我是用c编写的程序,存在这个问题吗?是不是cmd的问题呢?

网友B:
有可能

检查一下。

网友C:
RE

和CMD没有关系,板子不稳定的误触发,程序运行到了非法中断中,好好查一下你的硬件,比如晶振干扰,串行输入输出干扰等,还有电源纹波也有可能会无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