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CAN总线上节点检测自己是否在线问题

楼主(2008-09-18):
有几片2812通过CAN总线进行通讯,一个为主机其他的为从机,想问一下各位,每个节点如何确定自己是否通讯正常呢?(不能通过与其他节点进行信息交换来确定,因为其他节点也有掉线的可能),有没有什么算法是用来判断本节点与CAN之间是否正常通讯的?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没有

CAN最少要2个点在线,否则没有应答,会报错。

网友B:
设置应答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