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EP问题

楼主(2008-09-18):
请教:QEP电路可以使用外部的脉冲做为时钟源,可以计算出脉冲个数,但时间怎么计算,没有时间怎么能计算出速度?

网友A:
定时中断

看一定时间内多少个脉冲。

网友B:
找个正交编码器计数的程序看看

其实不用计算时间,
两路正交编码信号输入时,查看T2CNT或是T4CNT的值就可以了。
为什么要计算时间呢?
当然,有一点是需要注意的,就是输入正交编码脉冲的频率,
一定是有上限的,一般用的计数CLK的频率得是正交编码信号频率的3倍以上
才能正确无误地工作,多少记不清了,具体看DataShe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