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一颗适合做视频压缩的DSP,帮忙推荐呀!

楼主(2008-09-24):
想找一颗芯片,可以把摄像头的模拟信号(或AV信号)压缩成数字信号,并通过无线模块传输。所以要求能处理音视频信号,能压缩成QVGA以上分辨率图像,至少20帧以上。最好带有LCD驱动和USB控制器!不知哪位可以帮我指点明路!谢谢!

网友A:
RE

可以用TMS320DM642

楼主:
有没有其它更合适的呢!

谢谢回复,我大概找了一下关于这颗芯片的资料,好像要外挂FLASH。不知老兄知不知道单颗芯片,不用外加其它芯片就能完成我说的功能的DSP或ARM?

网友B:
re: ti 达芬奇系列 有好又便宜

网友C:
RE

hisilicon的HI3510,整套方案;
freescale 的IMX21/31, TI的DAVINCI系列;不过需要单独找方案

网友D:
感觉还是blackfin比较合适点,有双核的系列

网友E:
方案很多

你需要的SoC性质的。 DSP有TI DM642, ADI的Blackfin,强的ARM也可以,Freescale的iMX27,还有PXA270等,需要配合软件视频编解码算法。详细去看 http://www.quickembed.com

网友F:
DM6437 6446 TI的芯片 DM355

DM6437  6446   TI的芯片 DM355  你看选哪种

楼主:
谢谢各位!

找找资料去!多谢啦!

网友F:
楼主到这里看

WWW.TECHSHIN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