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812IQmathlib的问题

楼主(2008-09-24):
我加了它的cmd,库和头文件,怎么调用结果总为0啊
例子程序也不对
#include<IQmathLib.h>   /* Header file for IQmath routine     */

#define     PI  3.14156

_iq in1, out1;
_iq30 in2, out2;

void main(void )
{
 in1=_IQ(0.25*PI/PI);
 out1=_IQsinPU(in1) ;
 in2=_IQ30(0.25*PI/PI);
 out2=_IQ30sinPU(in2);
 while(1)
 {}
}
调用IQmath中的函数,怎么结果出来的都不对啊,帮忙看看哪儿出的问题

网友A(2010-01-28):
我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顶

网友B:
你的sin有问题,因为DSP中,sin是在BOOT-ROM中固化了一个表,当程序中遇到sin时,dsp会进入那个表中查找,当没有找到那个数时,他会选择输出为0.

网友A:
那你说sin有什么问题呢?

网友B:
晕,对于IQMATH,他的sin是通过查找BOOT-ROM来求得的,而BOOT-ROM的SIN表中不是每个值都能查到的,他只对应了若干个点,(具体几个点记不清了),如果找不到楼主写的那个点,他就显示0.
而一般的C语言中,如果要写sin,必须要添加'math.h'头文件,但如此运算速度会大为降低,这个和IQMATH是不一样的。

网友C(2010-03-05):
写法有问题,如下是乘法
    id=  _IQmpy(i_apha, *Pointer_Sin) - _IQmpy(i_bata,*Pointer_C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