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学习123……

楼主(2008-09-26):
准备要做伺服电机驱动,想用DSP芯片

大家推荐推荐资料书和性价比高的DSP芯片,以及开发板,谢谢!

网友A:
re: ti 28xx 合适

网友B:
RE

2407也可以,2000系列专门针对电机驱动开发的

网友C:
2812吧

http://www.study-kit.com/list.asp?ProdId=0164
成套的,送书

网友D:
如果做实际的工程,考虑价格,

可能240x比较好,如果做研究或者写论文,那281x最好

网友B:
re

2000系列都可以

网友E:
DSP初学者求助

大家好!哪位好心人告诉我,DSP入门要看哪些相关的书

网友F(2008-10-30):
根据你的具体应用选择

2000系列专门针对电机驱动开发的, 根据你的具体应用选择,比如PWM的路数,AD的精度及通道数,还有支不支持浮点运算等。

网友G:
学产嘛,用2407就成了

WWW.TECHSHINE.COM   上有一个MCK套件,,,专门搞这个的,你可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