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2烧写时遇到target halted

楼主(2008-10-03):
我在烧写2812时,选择默认的“擦除、编程、校验”选项,点击执行,只见蓝色滚动条闪了几次后,就跳出提示框,说“target halted during...”,无法向下进行。
我用的CCS3.3加.49的补丁,烧写插件是CCS自带的2812v2_10.out,2812是CG版本。
我确认MP/MC引脚的设置没错,硬件上没错,不知道问题在哪里?请高手指教。

网友A:
V10好象烧CE的,CG要更高版本,节后到单位才能确认

楼主:
现在已经确定是软件环境的问题。

经过试验,同样的硬件和引脚设置,同样的out文件,在别人的CCS2.2环境下可以烧写成功,而且正确运行了。所以,可以肯定是软件环境的问题。
那么,在CCS3.3下,究竟怎样烧写2812呢?
望mr.king和其他大侠尽快给个答案。

网友A:
一直用2.2

网友B:
没用过那么高的版本,只用2.2和3.1,呵呵

网友C:
re

3.3可以烧录啊,我就是用的3.3
进去选一下API,  把。out文件路径设置好,就可以了

还有你密码位有没有设置?

楼主:
为什么有的没问题,有的就不行?

回复luhuaren:
API我已经选过了,是这个文件:
C:CCStudio_v3.3pluginsFlash28xxAlgorithms2812FlashAPIInterface2812V2_10.out
密码位是全F,没有动。
另:我的3.3版,安装了一个从网上下载的补丁,CCS Patch for ccs3.30.49-CCS_Patch_for_ccs3.3.49.exe,不知有影响没有。你装过吗?

我刚才安装了CCS2.2(c2000)版,已经烧写成功。我注意到,2.2版自带的API文件和3.3版的完全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