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cs3.3能烧写F2812吗?我很怀疑,特来求证。

楼主(2008-10-06):
有人用ccs3.3成功烧写过F2812吗?

这些天一直在折腾这个事,始终都不行,说target halted during ...
也找过仿真器的生产厂,对方让我装CCS2.2。我试过,2.2确实行。
但我很不甘心,特来求证此事:CCS3.3究竟能不能烧写F2812?
如果有成功的高手,请说说你的成功经验,软件环境、装过什么补丁、仿真器的牌子,等等,越详细越好。
先谢谢了!

网友A:
仿真器驱动和烧写插件问题!!

仿真器驱动和烧写插件问题!!

网友B:
CCS3.3

CCS3.3带了2K系类的烧写插件,肯定没问题的,我一直在用

楼主:
杨容和mujianmei二位:能说详细点吗?

杨容和mujianmei二位:能说详细点吗?
请简单回复一下,是或不是,有或没有,多谢:
1、软件上,二位装过什么升级补丁吗?比如我就装过一个,CCS Patch for ccs3.30.49-CCS_Patch_for_ccs3.3.49.exe,没有改善。
2、除了3.3自带的烧写插件以外,还装过额外的吗?据我所知,一般人根本没有途径搞到什么额外的插件,TI官网上面只有3.1的插件。
3、二位用的什么公司的仿真器?比如闻亭、瑞泰、61ic,或其他?
这三点很重要。

网友C:
lz的问题我遇到过

烧写注意:
在烧写flash时一定注意ccs如下选项
Option->Customize->Debug Properties->Perform Go Main automatic
不能选择,否则在烧写时会出现如下错误:
   -------------------------------------
   Target halted during Flash operation.
   Flash operation aborted.
   -------------------------------------
===============================
你把我上面写的选项不要选择就可以了!

楼主:
多谢rivflood1

谢谢rivflood,按你的方法,就可以了!
我一直喜欢用这个选项,想不到问题在这里!

网友C:
lz不用谢

偶跟lz有同样的习惯,所以出现这样的问题,也是重装了n遍ccs才发现这个选项影响烧写^_^

网友D:
没有问题,我一直在用!

网友E(2010-10-13):
5楼的好用,回答最实在。

网友F(2013-05-02):
CCS3.3烧写2812这个肯定是可以的   我一直都在用
关于你说的这个问题  肯定是你的仿真器不支持CCS3.3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烧写注意:在烧写flash时一定注意ccs如下选项Option->Customize->Debug&nbsproperties->Perform&nb ...

高手啊    经验丰富    下次想过问题    我就会@你的
到时多多详解    多多支持DSP技术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支持一下

谢谢支持啦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