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牛们!!!急.关于访问片外sram

楼主(2008-10-06):
小弟接触dsp时间不长,才用的是Tms320vc33+32位的片外sram与can总线进行通讯,can  采用中断式收发,
感觉奇怪的是在我使用的程序中,访问片外的sram的全局变量有时会出错或无法访问,有时又正常,
我是这样访问片外全局变量的,例如一个结构体数组:
struct test1{
 unsigned int sbuf[2];
unsigned int aa;
}
struct test1 test[2];
如果我对结构体数组进行访问:  unsigned int  t = test[1].sbuf[2] 或则对其进行指针赋值
  *(unsigned int *)test[1].sbuf = 0x12345678;
结果通过ccs看内存,在相应的地址没有看到有赋值,

还有一事想问下:
在ccs中,能不能用memset或memcpy这样的函数,如果能用,那么怎样包含头文件呢??如果不能用,
有没有高手能提供相关功能的函数呢?我自己编写的效率太低下了,执行的太慢;

void memset(unsigned int * ptr_target, unsigned int * ptr_source , unsigned int data,unsigned int length)
{

}
void memcpy(unsigned int ptr_target, unsigned int * ptr_source, unsigned int length)
{

}

谢谢大家了
感激大家

网友A:
re

是否读写周期设置参数搞错了?
设置太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