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08,在FLASH烧写程序报错,在RAM中能运行正常...(⊙⊙?)

楼主(2008-10-07):
烧写到FALSH时报错,如图.
如果写到RAM,则正常.

板子原来都是正常的.不知道突然怎么这个样子了.
重新点锡两遍,没有用.

应该不是焊接的问题.
难道是烧写寿命到了?

楼主:
晕菜..百度了一晚上了 ..

搜到几个相同问题的帖子,就是没有答案..

楼主:
晕----有意外收获~~~~~~~~~

奇虎 搜索比 百度,古狗好使..

网友A:
你的cmd文件弄对了么?

楼主:
今天重焊一块板,烧写正常

网友B(2010-09-08):
我的烧写后,只能正常运行一次,重启电源后则不能运行了

网友C:
LS  CMD文件有问题

网友B:
具体描述如下:
2812烧录完成后 ,关电源开电源,程序运转正常,再关掉电源,再开机就不能正常运行了  是怎么回事
若是再重新烧录,又可以运行,但是只能像上面一样,运行一次,奇怪的现象

我没有使用flash程序拷贝到ram中运行那段程序

网友D:
2808出来我就开始用,到现在没遇到这样的问题。你找个别人的out或者弄个Ti例子的out烧一下看看。

网友B:
嗯 我觉得也是gel ,lib , cmd文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