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有**,与CMD文件有关。

楼主(2008-10-16):
程序在仿真下运行完好,但下载后程序不能运行,可是把仿真器挂上但不运行软件照样能正常运行,挂上仿真器,然后把电脑关掉照样能运行,但拔掉仿真器就不运行,怀疑是阻抗匹配问题,但不知道怎么入手 谁知道 给点思路

网友A:

在仿真运行时,把.out文件调入目标板上的程序RAM中以后,只要没有断过电,RAM中的代码就始终存在。这时,就会出现楼主所说的现象,关掉CCS,或者关掉电脑,甚至把目标板的DSP复位,目标板都能正常运行。这是正常现象,关键是“没有断过电”。如果启动CCS并且把仿真器与目标板连接上,目标板就处于CCS的控制之下。“阻抗匹配问题”很可能是误判。
一般是CMD文件问题。仿真和烧写是不同的。

楼主:
!!!!

CMD 是好的 我都一一查过
我昨天发现 把板子的各个GND接到外壳(即大地)片子就能正常运行 这就是我挂上JTAG就能正常运行的原因
但不明白的事 GND会影响DSP的正常运行吗
我测过电源电压 有300MV的纹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