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什么是“dummy read”、“dummy write”

楼主(2008-10-20):
   原文:Perform a dummy read of DDR2 memory to verify initialization sequence has complete.
   请高手指教:
          1.所谓dummy read/write翻成中文应是什么?
          2.dummy read/write具体指的是什么操作。

网友A:
就是没有数据的读/写吧……假读/写,也就是试探性的操作一

网友B:
翻成“虚读”也可以。

网友C:
虽然进行了读写操作,但是不关心读到和写入的内容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