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高手就进来,如何将源程序封装成库?

楼主(2008-10-22):
如何将源程序封装成库?
2000系列的,

网友A:
应该是编译的时候有选项,忘了是链接还是什么.

网友B:
你是说操作lib库吗?

查找这本书:C2000程序员高手进阶  110页

在CCS帮助里面也可查到,自己摸索一下吧。

网友C:
直接在ccs编译选择时候,不要选择out输出,

选择lib输出就可以了

网友D:
新建工程的时候,选择lib就可以了

新建工程的时候,选择lib就可以了,不需要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