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CCS中如何看到一个局部变量的地址

楼主(2008-10-24):
ccs, AI, ck, ST, TI

在CCS中如何看到一个局部变量的地址

我在CCS中用C语言编程,想知道一个局部变量的地址,如

main()
{
    unsigned int uLED[4]={1,2,4,8};
    int i;
    ...
    ...
}

如何知道变量i在存储空间中位置,也就是如何能知道它的地址。我若将鼠标放在这个变量的上面,它会弹出一个小窗,显示i的数值,但还是无法知道它的地址。

我只知道这个局部变量在.stack段,但不知具体在那个地址单元里面?

想请高人指教。非常感谢!

网友A:
还没有休息?!

i应当定位在.bss空间,而不是.stack(这是堆栈!)

要想知道i的地址,大概要用这样的方法:  j = &i;  然后观察j的值,就是i的地址。

网友B:
hoho

局部变量是没有地址的,他只有在运行进入这个函数时候,才能动态在stack分配一个空间,然后每次运行进入stack位置不同,分配的地址也不同,也就是说,没有办法固定一个观察变量来查看,一般来说这个值可以在运行进入函数后被watch window查看的

网友C:
LS的正解

LS的正解。。。watch window。。查看下就是了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