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芬奇

楼主(2008-11-01):
请问达芬奇的芯片是不是只能用XDS560仿真器来访者,XDS510的还行啊?哪位大侠知道的话告诉一下,谢谢。

网友A:
510应该不可以

因为DAVINCI是两个核,560连接上后,你可以看到ARM SIDE 和DSP SIDE,510可能支持不到这种特性

网友B:
510+ 免强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