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DM6437的中断的例子程序

楼主(2008-11-07):
从TI上没有找到6437的关于中断的例子程序,
手册上说明也不甚详细,
不想用TI的PSP模型,太浪费资源了,所有的外设、中断、DMA都想自己做,
大侠有中断或者其他单独的例子程序,可否发到我邮箱1cwen0571@163.com
万分感谢!

网友A(2009-02-05):
。。。。

给你个例子

/* Timer 0 lower counter interrupt     */
#define    CSL_INTC_EVENTID_TINTLO0         (4)
/* Timer 0 higher counter interrupt    */
#define    CSL_INTC_EVENTID_TINTHI0         (5)
/* Timer 1 lower counter interrupt     */
#define    CSL_INTC_EVENTID_TINTLO1         (6)
/* Timer 1 higher counter interrupt    */
#define    CSL_INTC_EVENTID_TINTHI1         (7)
/* Timer 2 Watchdog interrupt          */
#define    CSL_INTC_EVENTID_WDINT           (8)

//关闭14号中断
C64_disableIER(1<<14);
//把时钟中断映射到14号中断上
HWI_eventMap(14, CSL_INTC_EVENTID_TINTLO0);
//注册中断服务例程
HWI_dispatchPlug(14, (Fxn)time_1s_isr, -1, NULL);
//开14号中断
C64_enableIER(1<<14);

网友B(2015-07-16):
请问楼主搞定中断问题了吗?最近也在研究没怎么弄大懂,有的话能不能分享下1240357880@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