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的TMS320F2812的外部中断

楼主(2008-11-10):
2812的IO口中断
初始化的程序如下:
GpioMuxRegs.GPEMUX.bit.XINT1_XBIO_GPIOE0 = 1; //初始化GPIO0为XINT1

XIntruptRegs.XINT1CR.bit.POLARITY = 0;               //下降沿产生中断
XIntruptRegs.XINT1CR.bit.ENABLE   = 1;
这样设置IO口的中断对吗?还需要不需要其他的设置。
这样设置的话有个问题,无论我有没有设置XIntruptRegs.XINT1CR.bit.POLARITY位,结果都是一样的,而且中断也能进,并且设置成上升沿和下降沿结果也是一样的,不知道是不是我的设置有错误。

谢谢各位达人指教:)

网友A(2014-06-24):
这个当然是有用的,你用示波器看一下就知道。你的现象应该是XINT1管脚平时就处于低电平状态,所以只要有一个高脉冲就能进中断,无论你设置的是上升沿还是下降沿